请教-SVAI连铸ASTC技术

楼主(2009-04-07):
在连铸机扇形段中,为什么前几段不需要调整辊缝,ASTC技术只应用在后面的扇形段中?

网友:
ASTC系统即全自动控制的智能扇形段。

扇形段是由弧形段,矫直段和水平段组成,共计有14段。弧形段由第1~6段组成,矫直段由第7~8段组成,水平段由第9~14段组成。扇形段能够实现动态软压下,通过对水平段辊缝的实时精密动态控制,可以有效提高板坯的质量,

其基本原理是依据板坯凝固特性,在凝固的末端加以精确控制,再说就太多了,有兴趣可以看连铸的书籍,

网友(2009-10-05):
不一定只有后面的要调,湘钢的五米板,三号连铸扇形段十五段全部使用了astc技术。
这样效果更好。
调整辊缝是为了减少铸坯内部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