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中涡轮蜗杆该如何装配呢?

楼主(2009-04-07):
我是先将蜗杆定位,再将涡轮轴定位,之后把涡轮轴向定位,但是如何做到蜗杆转的时候涡轮也可以转起来呢?谢谢指导

网友:
用高级配合里的“齿轮”。

网友(点评):
能不能先设计个含有蜗轮蜗杆的减速箱,然后去掉外壳,只剩下蜗轮蜗杆行吗?我是新手,望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次得到您的帮助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缘分啊!

网友:
在SW里,齿轮、蜗轮等的装配都是这样的,谢谢楼主的指导

网友(2009-08-14):
所谓的比率就是传动比么?

网友(2010-08-17):
高手们,快指点一下迷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装配不了啊    不转啊   请指教!!!

网友:
学习了,谢谢高手了,呵呵

网友(2010-10-22):
涡轮配合确实不好配,在齿轮配合的过程中要仔细点整,整不好就配不上。

网友(2011-05-18):
不错,开始我也弄不上,这下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