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8滚Z=85,B=8度6分42秒,M=2,挂轮按公式搭了,可是滚出来不对,怎么回事?---请教

楼主(2009-04-07):
机床:重庆机床厂Y38
模数:2
齿数:85
螺旋角:8度6分42秒
旋向:右旋
滚刀:右旋,单线
下面是我搭的挂轮
分齿:24/68*40/50
差动:92/45*79/41
分齿定数24
差动定数7.95775
感觉工作台的附加运动有点偏快,工件转过一周后每齿好像提前了0。2,差动的传动比3。939287,是不是太大啊,向上快进时差动挂轮转的飞快,是不是差动的传动比超过某一数值的话还有什么公式啊?以前我滚大模数的一要正常

楼主:
q我的QQ835380057,杨大侠在吗?很久没见到你了,快帮帮忙啊,小弟急的快要疯了

楼主:
可能是SIN值算错了,回去再算算,是不是0.99005啊

网友:
滚刀的头数要是1的话,差动的传动比应该是i=(C*SINB)/(K*M)=0.56143028,i=(a*b)/(c*d),a≤80,
a/b<1.5,a+b≤180,c+d≤180,a<c,b<d
其他应该好解决了吧

网友:
Y38定数应该是25/π计算了一下
已知传动比:0.5614302796   误差范围 .00005
挂轮A        挂轮B        挂轮C        挂轮D        传动比I        误差绝对值
58        79        65        85        0.561429635        0.000000644
65        79        58        85        0.561429635        0.000000644
58        34        26        79        0.561429635        0.000000644
58        85        65        79        0.561429635        0.000000644
65        85        58        79        0.561429635        0.000000644
41        61        71        85        0.561427194        0.000003086
41        85        71        61        0.561427194        0.000003086
71        61        41        85        0.561427194        0.000003086
71        85        41        61        0.561427194        0.000003086
61        41        20        53        0.561435803        0.000005523
35        36        41        71        0.5614241        0.000006179
41        36        35        71        0.5614241        0.000006179
33        23        36        92        0.561436673        0.000006393
36        23        33        92        0.561436673        0.000006393
36        43        57        85        0.561422709        0.000007571
57        43        36        85        0.561422709        0.000007571
20        59        53        32        0.561440678        0.000010398
30        48        53        59        0.561440678        0.000010398
50        80        53        59        0.561440678        0.000010398
53        32        20        59        0.561440678        0.000010398
53        40        25        59        0.561440678        0.000010398
53        48        30        59        0.561440678        0.000010398
53        80        50        59        0.561440678        0.000010398
25        59        53        40        0.561440678        0.000010398
30        59        53        48        0.561440678        0.000010398
50        59        53        80        0.561440678        0.000010398
53        59        30        48        0.561440678        0.000010398
53        59        50        80        0.561440678        0.000010398
100        61        25        73        0.561419268        0.000011012
47        71        67        79        0.561419148        0.000011132
47        79        67        71        0.561419148        0.000011132
67        71        47        79        0.561419148        0.000011132
67        79        47        71        0.561419148        0.000011132
37        60        61        67        0.561442786        0.000012506
37        67        61        60        0.561442786        0.000012506
61        60        37        67        0.561442786        0.000012506
61        67        37        60        0.561442786        0.000012506
34        47        52        67        0.561448079        0.000017799
34        67        52        47        0.561448079        0.000017799
52        47        34        67        0.561448079        0.000017799
34        98        89        55        0.561410019        0.000020261
89        55        34        98        0.561410019        0.000020261
97        71        30        73        0.561450897        0.000020618
97        73        30        71        0.561450897        0.000020618
50        62        55        79        0.561453655        0.000023375
50        79        55        62        0.561453655        0.000023375
55        62        50        79        0.561453655        0.000023375
55        79        50        62        0.561453655        0.000023375
59        89        83        98        0.561453795        0.000023515
59        98        83        89        0.561453795        0.000023515
83        89        59        98        0.561453795        0.000023515
83        98        59        89        0.561453795        0.000023515
34        92        79        52        0.561454849        0.000024570
79        52        34        92        0.561454849        0.000024570
32        24        40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40        24        32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40        36        48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40        45        60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40        57        60        75        0.561403509        0.000026771
40        60        80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40        95        100        75        0.561403509        0.000026771
48        36        40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48        45        50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48        57        50        75        0.561403509        0.000026771
48        90        100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50        30        32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50        45        48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50        57        48        75        0.561403509        0.000026771
50        75        80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50        95        80        75        0.561403509        0.000026771
55        33        32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60        36        32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60        45        40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60        57        40        75        0.561403509        0.000026771
60        90        80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75        45        32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80        30        20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80        36        24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80        45        30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80        48        32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80        57        30        75        0.561403509        0.000026771
80        60        40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80        75        50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80        90        60        95        0.561403509        0.000026771
80        95        50        75        0.561403509        0.000026771

网友(2010-02-27):
分度挂轮25*50 48*85   差动挂轮30*48  53*59

网友:
楼主你的差动挂轮算错了。你的差动挂轮比是0.561430480385.你按差动比为3算的话,得出的齿轮螺旋角是81度54秒.相差太多了.
我帮你重新算了一组挂轮:41/61*7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