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B锻件是否经过热处理判断?

楼主(2009-04-07):
如何判断Q345B锻件是否经过正火热处理?可以利用硬度测试吗?
如何判断Q345B锻件正火热处理的质量?

楼主:
正规的,还是按照标准来。
有没有比较简便的方法可以大致上来判断?

网友:
锻件正火一般是为了细化晶粒,调整硬度,利于切削。用车刀切一下,有经验的车工应该能感觉出来。

楼主:
锻件正火前后,哪个硬度高一些?

网友:
锻件正火前后,哪个硬度高一些?
引用 网友A:

正火前硬,后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