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铸铁,铝合金的铸造难度和成本---请教

楼主(2009-04-07):
比较铸铁,铝合金的铸造难度和成本?

网友:
没有看懂你的问题,

铸铁和铝合金铸造是两个行业,设备也不一样,搂住要说什么?

楼主:
回复2楼:我对材料不是很懂,我所在的公司是纯设计公司。由于设计的东西要求减轻重量,我想采用铝合金。但不知道铸铝的价格怎样,所以才有上述问题。

网友:
关键看你设计什么零件?有零件类别才能知道具体轻多少,和贵多少,

网友(2011-06-29):
原则上,铸铝的价格要比铸铁的价格高,当然还要看是那种铸造方式,压铸还是重力铸造。零件结构、重量也很关键。

网友(2011-10-24):
如果以重量来计算的话,铝的主要成本比铁要高很多,但考虑到铝比铁轻很多,所以论体积就比铁便宜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