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表面淬火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07):
一个45#钢材料的箱体,大小1米5转方,表面淬火硬度要求达到HRC30~35度.我们因为考虑到工件淬火后要变形,所以单面放了0.5丝的加工余量,但工件形状决定机加工不能用磨削,只能铣削,请问我们普通的切削刀具能加工动45#淬火材料吗?如果不行,我们要购买怎么样的刀具或者其他好的办法来处理呢?

网友:
可以加工,  才hrc35  一般常用的可换位刀块都可以加工。

网友:
普通硬质合金刀具都可以加工

网友:
1.5米见方,淬火前预留0.5丝余量?
0.5丝?就是0.005mm,你是牛人!
这个硬度很低,45钢调质硬了都能到30.加工没难度的。

网友:
预留0.5丝可以满足要求吗,真牛。

网友:
才35,我用牙都能啃的动!

网友A:
估计楼主说的是50丝

楼主:
估计楼主说的是50丝
引用 网友A:

网友:
50丝的余量也可能太小了

网友:
普通硬质合金刀具YT15都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