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如何成型?(量大 10万件/月)

楼主(2009-04-07):
各位大哥,这件怎样成型的,模具应该怎样做才好?(量大,每天约300件)

楼主:
刚才写错了,每天3000件

楼主:
忘了说明了,该件的材质为Q235A,厚度2.0

网友:
感觉比较简单,(根据产量)工艺路线:

一,(分条)卷料----送料(伺服)---冲压成型(剪切)----成品堆垛(每分钟8---10件);

二,(分条)卷料----辊弯成型------(伺服控制)定尺冲孔剪切------成品堆垛(每分钟8---10件);

网友:
可以先数冲,后上普冲(申请开模)。精度要求高一点

楼主:
两位大侠会意错了,小弟想问的是成型模具的结构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