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数控转塔冲.出现打孔Y向偏移现象---请教

楼主(2009-04-07):
我有一台数控转塔冲.出现打孔Y向偏移现象.我才换了X的皮带.请问是参数问题还是床子问题.请求帮助谢谢

楼主:
这里没有数控转塔冲维修的高手吗?

网友:
可能是零点偏移了,需要对Y轴的零点参数进行调整,最好联系厂家,你在机床边上,让他教你怎么做,零点要适时进行校验,y轴比较简单,只要修改机床参数,,x轴就比较麻烦点,需要垫垫片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是我们床子的参数没有调整好.谢谢以后有问题还是请教你.

网友:
机床没问题的话。。你就好好检查数控坐标等参数啊。。
估计是零点偏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