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如此标注规范吗?什么意思?

楼主(2009-04-07):
图中带框的尺寸如此标注规范吗?该尺寸与这个基准A存在这样的关系吗?什么意思?

网友:
图中带框的尺寸如此标注规范啊。带框的尺寸意思是“基本尺寸”,你可以理解成理论尺寸、理想尺寸——再精确也不为过。图中所示,似是一个一体四件的注射模的盖板,带框的尺寸标注的是导柱孔的孔位,当然要尽可能准确。  该尺寸与这个基准A有关系,它是说,在A这个面上要确保图中要求的位置度。夸张地说——这样可能你容易理解,孔的加工难免有偏差,假如做得有点儿歪,或者“喇叭口”了,也没关系,但在A面上,不允许!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楼主:
受教了
这个关于A基准的我理解了。但是”带框的尺寸意思是“基本尺寸”,你可以理解成理论尺寸、理想尺寸——再精确也不为过。图中所示,似是一个一体四件的注射模的盖板,带框的尺寸标注的是导柱孔的孔位,当然要尽可能准确。“假设人家加工出来的在正负0.01mm以内,却仍然无法使用,要追究起责任来,是加工的人没按图纸要求加工呢还是算设计者没标准明白呢?那如果加工方的机器加工精度只能做到0.02mm,但设计方却不知道加工方的加工精度,那出现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0.01——你说的是哪个尺寸?如果说的是那四个“导柱孔”的尺寸公差,那么孔的尺寸偏小了。
如果加工方的机器加工精度只能做到0.02mm
那么与图纸要求的位置精度0.008相差太远,就没能力接这个加工任务了。
除非与人家在工艺上协商,达成妥协的方案。

网友:
极限配合中的问题,图示是位置度,加框的是理论尺寸,要求两孔中心线距离控制在误差2X0.008之内即合格。当然四个尺寸都要在此范围内

楼主:
听了两位的解释,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图纸中有理论尺寸,那么,理论尺寸约束的特征必须还同时存在将其约束的形位公差,而且,实际加工中理论尺寸的公差,是建立在形位公差的精度等级上的?如ergen 所说的:“控制在误差2X0.008之内即合格”?

网友:
你太心急啦,仅凭一道题,就想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
标注,既是为了加工,也是为了测量……。在这里,理论尺寸的出现,是为了引导加工、用于检测。
另外,“控制在误差2X0.008之内即合格”的理解是不正确的!

楼主:
呵呵,倒不是我想去总结什么规律,只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个定量而非只是定性的东西,是个规范,或者是约定俗成的。简单的说吧,比如哪天一个外行的领导问,这个带框的尺寸是什么意思?我说是理论尺寸, 他又问理论尺寸是干什么用的?我说是为了引导加工、用于检测。他再问那你让加工工人怎么加工?那我不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么?

网友:
第一次回帖就把这么基础的问题搞错了,实在惭愧!
我的理解:两个理论尺寸以及基准A确定了四个孔轴线的理论相对位置,实际轴线必须在理论轴线附近变动。其中基准A确定孔的轴线垂直于该面,即这个位置度里面也暗含了对垂直度等的要求(若孔在A面上满足要求,但若是垂直度很差,也是不合格的)。该位置度的公差带形状是以孔的理论轴线为轴线、0.008为直径的圆柱面,也就是说不管实际孔轴线是位置不合适还是垂直度、直线度等不够,只要在这个圆柱面内就是合格的。
我也没有实际经验,这个零件到底该怎么加工、检测?望  zcy7207  大侠及其他高人赐教!!

网友:
兩面組合在一起 同時加工 加工完成後再分開 每塊距離都對等 公差範圍就縮小 我相信做導彈也沒這精確標示

网友:
ergen霜桥 你们是一起的呀。这么重视这个零件的加工,我很感动!
相信你们一定看了sheng-wang 的回复了。他的说法是非常实惠的!我们在工作中,通常也是用这种方法来避免配合要求过高的。是否能在你们这个问题中用,要看导杆位置是否已经固定了。
从图纸要求看,导杆位置应该已经固定了。那四个孔的位置,应该是由三坐标测量仪来检测。你们只能在数控设备上,打这四个孔。最起码,是用中心钻打定位坑,然后打孔、扩孔、铰孔。注意:孔的公差,一点儿都帮不上那0.008要求的忙!(如果它后面还有个最大实体一说,就能帮上忙了——可惜它没有,——我认为,有更合理。)
ergen ,可别说“惭愧”,那样,我更惭愧,开始我看图不仔细,竟注意那四组T形槽,所以推断是“注射模的盖板”了
实际加工时,必然要用这个关键面的背面作工艺基准,所以在精加工关键面之前(留下尽可能小的余量),先加工好它。然后上数控机床(或加工中心)打那四个孔。最后的加工,应该是精磨。
但愿我的话能对你们有点儿帮助。

网友:

11# 手拉手

网友:
真诚感谢  手拉手 的耐心指点!!

楼主:
多谢各位的关注与指导,受益匪浅

网友(2010-06-01):
受教了  我是做量检具的    今天正好做样板的时候碰到了这个问题    结果只知道这个带框的是理论正确尺寸

网友:
学习了,感觉蛮复杂的,就是感觉既献公差的概念有点麻烦

网友:
其实          我          并不         知道

网友(2012-02-28):
什么图纸,居然看不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