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Pa的高压油缸用什么密封圈?

楼主(2009-04-07):
现有一液压拆卸工具,油缸压力100MPa,作用面积93cm^2,行程50mm,用两个密封圈,规格分别为80x90x10.5、125x135x13.5,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型号的密封?

楼主:
顶一下,求助!

网友:
丁睛橡胶o圈,用保护环上下夹着

网友:
派克的OK组合或类似的结构.

网友:
这么大的压力,那你得保守一些,请教比较知名的密封件厂家,

网友:
国产的肯定不能考虑:
请查阅一下派克汉尼汾的组合密封件.

网友:
用减压环和DAS组合,效果好。

楼主(2009-05-12):
丁睛橡胶o圈,用保护环上下夹着
引用 网友A:

正解。到生产厂去看过了,就是用进口o型圈,加两个挡圈。

网友:
每一个密封件制造商都有他们各自的标准,不同的标准沟槽尺寸不同,你看看你现有的密封件上严格讲应该有牌号规各标志,你按照去购买就OK了。

网友:
油缸压力100MPa ,这个压力不大 ,用一般的park的就差多 ,不需要最好的

网友:
最好不要用国产的。效果不太好

楼主:
我们原先用的是进口的,没拆开看过。现在用国产的替代,找了家做高压油缸的,委托他们做。

网友:
100MPa应该是高压了,应该使用高强度的密封圈,应该使用聚四氟乙烯材料的密封圈

网友(2009-07-17):
这么大压力啊。以前都没用过

网友(2010-08-07):
你这油缸估计是那种拆破工具上的,活塞中间就只有一个O圈两边两挡圈,,老外结构都是这样的。。。不过要打到100Mpa,,我看有点悬。。。

网友:
选一质量好的进口件,并咨询配套

网友(2011-05-03):
采用双档圈+O型圈的方案是一个通用方法,缺点是O型圈不耐磨,100Mpa相当于1000公斤压力,属超高压力。

我们给几个客户的方案采用二道宝德斯特封,效果很好。使用最长3年多没有更换密封。

有需要才装工具液压油缸具体解决方案的可联系我们。020-86340235

网友:
一般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