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Kad2006 8.5v 台勵福如何更改成 AMADA PEGA357機種?

楼主(2009-04-07):
您好 , 請教個位先進

我抓了CNCKAD 8.5 也安裝成功了,但機台方面無法從內定的TAILIFT ( 台厲福 ) 改成 AMADA PEGA 357 請問該如何處理? ***CNCKAD2006 8.5V 設定 ---> 機器設定 ---> AMADA --->EGA357 --->顯示: c:\cncKad\Machine\Pega357.MDL <---- 打開文件錯誤

谢谢@!

楼主:
求 :  机器的后置文件 與 参数文件
mail: filco8@gmail.com

楼主:
以經有善心人士幫忙解決了
謝謝 .

楼主:
AMADA PEGA 357 using COM PORT
but as now mostly  LABTAP MINI PC has no support for COM 1
 how can i use data transfer from PC to COM Port
 tru amada Fanuc 04pc
Labtab <-----------------> RS 232 ----> com port (fanuc 04PC )

楼主:
AMADA PEGA 357 使用 COM PORT
 但現在的筆記型電腦以沒有支援 COM 1 跟  COM2 了
現在規格的 筆記本電腦 都是只支援USB 我該如何把 NCT G-CODE檔 傳到 發那科04PC的RS232 COM1 Port呢.

從筆記型電腦 USB <-----------------> RS 232 ----> Com1  port  (fanuc 04PC )
該如何傳送
請賜教 .

网友:
现在好有USB 转R2232的接口

网友:
这个后置文件我有,可是这里的权限设置的都太搞。

楼主(2009-05-19):
請問有後置的話傳給我 filco8@gmaill.com
最好是連工位都設定好的 AMADA PEGA 58工位的
感謝您

楼主:
個位先進 :
令一個問題  CNCKAD 8.5 輸出的圖檔是 PNC
而 amada APUNCH  輸出的檔案是 PRT
請問要如何更改 CNCKAD 的檔案名 傳輸到 FANUC 04PC 給AMADA使用 呢 ?

网友:
你没有后置文件,肯定不行了

楼主:
上面的老大 , 請問后置文件哪邊有下載點 .............
誠心請教中....

楼主:
PNC 跟 PRT 共用 ...以經試出來 有善心的小P提供資訊.
O4PC 要轉到 memory ------> Edit 在到畫面 按 Read 就可讀出了
現在我的問題是 DNC 傳輸了....

楼主:
DNC 9.0   以可以傳輸了 ....
接下來是畫的問題了 ...加油

网友(2010-03-10):
大哥好?谁能帮我吧台励福机床的后置给我发一份 我这AMADA的 想换台励福的,台励福机床文件,我的邮箱tianyabo8488@163.conQQ:281004728谢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