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对刀出现报警 ---请教

楼主(2009-04-07):
发那科数车。。。在刀补G0几中对Z时出现位数过多报警是什么原因呢。。。请高人指点。

网友:
G坐标补偿值小于1就好了。要不就改参数吧。

楼主:
感谢少将    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说的详细些就好了。。。谢谢少将。。

网友:
不用改参数,直接把当前Z坐标(W-XXX.XXX)输入Z形状里就行

网友:
修改一下参数可能会好的

楼主:
谢谢啊  回去试试

楼主:
修改一下参数可能会好的
引用 网友A:

请教你一下   在哪里修改参数呢    怎么改呢

网友(2009-06-01):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是新手。

网友:
机床参数可以随便改?????

网友:
按设置,现参数:/关 开 ,  按D  开   这时可改  之后按W 就关

楼主:
4# yumiao001 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