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3mm的电机轴怎么和零件连接?---请教

楼主(2009-04-07):
现在有一个微电机,轴径3mm,要求带动一个直径是90mm,厚1mm的圆盘转动,
类似电风扇,电机轴和圆盘怎么连接??高手请解答。

网友:
就安电风扇连接

网友:
圆盘上带轴套,轴套用紧定螺钉紧固在电机轴上

楼主:
圆盘上带轴套,轴套用紧定螺钉紧固在电机轴上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速很高, 我怕用紧定螺钉连接,转盘飞了!!!

网友:
用紧定螺钉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电机轴铣一个扁头,然后再在圆盘上安装一轴套,用紧定螺钉

网友:
過盈組裝跟青銅滑塊...干涉值得精算.及散熱速度..

网友:
电机轴铣平面加套紧定螺钉连接没有问题

网友:
紧定螺钉是什么样得螺钉?谢谢

网友:
这样可以吗?

lj.dwg

lj.dwg

网友:
3mm,如果再铣平,就没多少了,而且紧钉螺钉不适合于高速的场合

网友:
这样可以吗?
引用 网友B:
用十楼的夹持型固定会好一些,如果还行,我看用轴和轴承的组合先把圆盘固定,然后马达与轴之间用联轴器固定,这样圆盘就不会飞走.

网友:
建议在轴上的固定位置钻一个稳定孔

网友:
加一个联轴器,一端3mm,另一端就要看你的圆盘了,不过电机的轴太细,不容易连接牢固啊,传递的扭矩较小

网友:
如果结构允许1.横打一个直径1mm的孔,穿开口销最好。(开口销0.6的都有)但互换性差。
            2.做腰鼓装套环,抱紧小轴——借鉴安装铝塑管的结构。互换性好。

楼主:
用紧定螺钉连接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C:

电机直径只有3mm呀

网友:
可以试试过盈连接

网友A:
电机转速很高, 我怕用紧定螺钉连接,转盘飞了!!!
引用 网友D:

我在担心是否有问题。轴能承受得了吗?

网友:
10楼的方法是很好的用固定环固定

网友:
将轴套开槽,再用螺丝锁住抱紧, 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我想圆盘是平的话,应该不会飞吧,没有飞起的力呀,

网友:
建议各位网友平时多收集、多看产品样本!在设计的时候就会有好的结构!

网友:
焊接上去。

网友:
轴端开1mmX1.5的槽,轴套同样设置.轴套槽内加工个内螺纹,装轴套上压条,压条用螺钉固定在轴套上.这个只是个思路,具体怎么好做自己可以根据这个思路来设计.

网友:
用 502 可以么?

网友:
用内外锥面,用M3螺丝并紧

网友:
用螺母,或是焊接,1mm的圆盘好薄。

网友:
安装套上铣个槽子装螺钉压紧。

网友:
要想牢靠链接,用联轴器比较好,联轴器可用锥套张紧形式,
这样动平衡好一些,自己加工应该不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D:
3mm的轴,风扇直径90mm,厚度1mm,转数很高,这个微电机有那么大的功率吗?轴的直径应该和电机功率是成正比的,还是直接选用电脑风扇吧。

网友:
我们只有1mm不到的轴,转速8w转呢,还不是连了?
简单的用销,复杂的用锥、花键

网友:
紧定螺钉,螺纹方向与转动方向相反,就不会甩掉了

楼主:
这样可以吗?
引用 网友B:

10楼说的可能更符合我的设计要求和结果,谢谢大家了,也感谢10楼的楼主!!

这个图是10楼用CAD 画的,我转换成JPG了

网友:
电机轴铣一个平面,然后再安装一与之吻合的轴套即可,紧定螺钉防止轴向串动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很好!

楼主:
电机轴铣一个平面,然后再安装一与之吻合的轴套即可,紧定螺钉防止轴向串动
引用 网友E:

电机轴一般不加工的!!!

网友:
有種,快速磨擦熔接機,不知你有沒聽過否?可以達到你要求。

楼主:
没有听说楼上的技术,是特种工艺吗

网友:
用锁紧螺钉或抱轴套之类的都行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见过DVD光盘驱动电机没有,5块钱买一个研究一下吧。

网友:
你拆个电脑硬盘就明白了。他的转速更高

楼主:
40楼说的5块钱买个DVD光盘驱动电机看看到也可以,

41楼说的拆电脑硬盘我是不敢,硬盘坏了就麻烦了,许多重要数据就丢失了!!!

网友:
采用电机轴的圆盘孔过盈配合连接就可以了,你的电机轴就三毫米,加工余量有限

网友(2017-02-28):
轴端做螺纹,加螺母固定

网友:
圆盘做紧固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