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螺纹丝锥断了有啥好办法取出?

楼主(2009-04-07):
有谁知道好办法?

网友:
火花機...放電!!

网友:
焊接一个手柄或者攻反向螺纹再把它拧出来,再或者打个底孔然后在敲入锲形铁(顶部为方形)拧出来。

网友:
是多大的啊,断得深吗?外面有点头吗?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找个螺帽焊上去,螺帽要刚好套住丝锥,找个好点的电焊师父把螺帽和丝锥焊上后用扳手慢慢松下来,松的时候注意回。也可以用强力胶。另外就是找个大的钻头强行钻撒,

网友:
一般我们都是选择放电。一会儿搞定

网友:
放电是常规方法

网友:
电火花,是常用做法。

网友:
常用做法是电火花。

网友:
电火花没有怎么办,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电脉冲,或者慢慢让它转出来

网友:
割一个手柄,前面有三个爪,套进丝锥里面的三个槽里面,旋转就行

网友:
我们是选火花機..!

网友:
常用做法是电火花

网友:
有个简单的方法,那个凿子转圈的给砸出来就好了!

网友:
如果不是盲孔,用手工电弧焊,电流调大焊接看看

网友:
有线割机吗,用线割好了!

网友:
电火花怎么取啊?

网友:
能说说电火花怎么做吗,没有怎么办,对这样的事一般的都自认倒霉,钢件小孔很难转出来的,铸铁的马马乎乎

网友:
盲孔就用电火花,通孔不想用电火花了也可以用线切割.

网友:
拿手锤用细点的硬棒打碎,我刚试过,效果还行。
不过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