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水泵轴承断轴的问题?

楼主(2009-04-07):
有人说关键在于热处理,是这样吗?

网友:
叶轮的动平衡是否也是诱因之一啊?

网友:
断轴的原因我到是没见到过   也许断轴是因为人为因素吧!!!
因为轴承的内圈要和转子轴的外圈相配合  不然的话 会造成压不进的问题
只不过保持架很容易见到坏了

网友:
与装配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2009-06-15):
我感觉应该从两个方面看下了,一个看下轴承的问题,质量怎么样了,另外从轴本身找下问题了,看看负载了。我们这边也出现过轴承散架,但没有出现轴断的情况。

网友:
我估计也是轴承的原因!超负荷不会吧?

网友:
1.轴的设计强度
2.材料
3.热处理
4.制造因素

网友:
我觉得安装、调整的因素也有吧,如果轴向窜动量过大,轴头容易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