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剂清洗可靠吗?

楼主(2009-04-07):
现在有很多的轴承厂,用水剂来清洗轴承,这样能干净吗?不怕生锈吗?

网友:
据我所知,套圈清洗后需要烘干的,然后再装配注油加盖子等。应该不会吧~

网友:
水清洗它应该配上一种化工原料吧  叫氢氟酸的吧  这样可以去油  要多人清洗  还要讲究速度的
速度慢的话 会被腐蚀
因为我以前做商标的时候别人教我的  这种化工水不可以碰到手的  会腐蚀

网友:
也有吹干的吧!

网友:
吹干不可能的 因为油是吹不掉了
最后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烘箱里烤下

网友(2010-08-12):
有防锈水的,我们工厂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