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先导溢流阀是不是只有先导部分接通后才能够溢流?

楼主(2009-04-07):
电磁先导溢流阀是不是只有先导部分接通后才能够溢流?

请教,谢谢!

网友:
不一定,这要看看先导部分是常开还是常闭。

网友:
先导式溢流阀由溢流主阀和先导调压阀组成,先导调压阀的作用是控制主阀的溢流压力,溢流主阀的作用是溢流。先导式溢流阀适用于中高压系统。
倘若先导阀的阻尼孔被堵塞,先导锥阀关闭,不能产生压力降,进出油口不能接通。则溢流阀不能溢流,无论系统压力增加多少,溢流阀也不能溢流。

网友:
只有先导阀打开了,才能有油液流动产生压力降把主阀芯打开,溢流阀才能工作

网友:
如果是常开的,电磁铁不得电就一直卸荷,电磁铁得电才能靠先导阀设定压力
如果是常闭的,电磁铁不得电就靠先导阀设定压力,电磁铁得电就一直卸荷

网友:
讲得没错。。。。

网友(2009-05-17):
领教了 好额恶化

网友:
看是常开还是常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