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这么大扭矩到底需要多大直径的轴?

楼主(2009-04-08):
小弟我这两天在设计一个起重机上面的传动轴,轴材料选用40Cr,调质处理,轴传递扭矩26000N.m,传递的扭矩比较大,轴上面开双键槽来传递扭矩,我算的结果考虑键槽的削弱取轴直径140mm,可领导说太大,再算算,我怎么算都不能再小了。

请教高手,帮小弟我算下,传递这么大扭矩到底需要多大直径的轴,小弟很着急!

网友:
我算了下,考虑两个键槽的影响最小直径要121mm,但是经过热处理后性能就不一样拉

网友:
而且还要考虑弯矩的影响,弯矩大不大?

楼主:
弯矩不大,但也要考虑下,你怎么取的许用扭转剪应力呢,能把你选择的主要计算参数告诉我吗?
热处理后性能应该提高了吧,以你的意思直径比121mm还可以减小是吗?

网友:
看错了,40cr的许用扭剪应力是40~52MPa,这样的话计算出来不考虑键槽最小直径都要150mm,考虑两个键槽的影响直径增大10%就是165mm,调质处理后许用剪切疲劳极限可以达到185MPa

网友:
看你们配套热处理厂的水平了,样机生产,还是保险系数放大点吧,现在铁又不怎么值钱,别那么抠门

楼主:
楼上的不是抠门了,呵呵
空间 受限制,所以轴的直径要尽量小,不然这个项目就报废了
6楼的朋友你好
调质处理后许用剪切疲劳极限可以达到185MPa,是什么意思呢,它和许用扭转剪应力有什么关系呢,请说说看了

网友:
直径要180mm

网友:
我计算,还要知道你的功率,才能算。

楼主:
传递功率20KW

楼主:
回复楼上的
功率是20KW
谢谢帮忙校核计算下啊,感激不尽,这么多热心朋友

网友:
你们怎么算的啊,我取45MPa的许用剪切应力,算出来的轴是66.5mm,取2倍的安全系数才132mm,
40Cr调质处理后,90Mpa的扭剪切应力应该应该没问题的,6楼都说极限有185Mpa呢,
估计75mm就差不多了,

网友:
你们怎么算的啊,我取45MPa的许用剪切应力,算出来的轴是66.5mm,取2倍的安全系数才132mm,
40Cr调质处理后,90Mpa的扭剪切应力应该应该没问题的,6楼都说极限有185Mpa呢,
估计75mm就差不多了,
引用 网友A:

如果取45MPa的许用剪切应力,楼主算出来的结果基本就是正确的,不可能才66.5mm。另外“取2倍的安全系数才132mm”怎么能这么算?截面系数可是3次方的啊。

当然,“40Cr调质处理后,90Mpa的扭剪切应力应该应该没问题的”这话应该是对的。40Cr调质处理取45MPa的许用剪切应力应该是偏保守了一点。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按公式计算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我们做非标的设备,基本都不算的

网友:
140不大,领导说太大,没有说出什么原因,那他就说出大的理由。

网友:
或许可以换个材料试一试!

网友:
我建议大家以后分析用有限元的方法验证一下,比较快。
最简单的是algor或者ansysworkbanch。

手工计算只能处理一些典型的零件,遇到复杂点的就很头疼了。
如果考虑共振就更麻烦。

网友B:
一个软件,设计轴的,看是否有用。
就是经验公式的界面程序。

design of shaft.part1.rar

网友:
有个软件叫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也可以代替手算。

楼主:
谢谢武堂兄
你那个轴设计程序少个压缩包,麻烦再传下啊,解压不了

网友A:
如果取45MPa的许用剪切应力,楼主算出来的结果基本就是正确的,不可能才66.5mm。另外“取2倍的安全系数才132mm”怎么能这么算?截面系数可是3次方的啊。

当然,“40Cr调质处理后,90Mpa的扭剪切应力应该应该 ...
引用 网友C:

麻烦下,帮忙指出我错在哪里好不?我最近也在算这个东西,谢谢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我们做非标的设备,基本都不算的
引用 网友D:

不计算??你们做什么设备的哦?非标的才要算的多吧,因为都没参考结构的,我做最简单的钣金产品还要算下参数什么的呢,

网友:
谢谢武堂兄
你那个轴设计程序少个压缩包,麻烦再传下啊,解压不了
引用 网友E:

没想到传上一个,你在迅雷里搜索下。
有个软件叫“机械设计手册 软件版”,我的是V3的,现在听说到2008版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中国机械社区
我们做非标的设备,基本都不算的
引用 网友F:

象我们做电子产品自动化的确实是不用算,因为大部分的零件都很小,最主要的还是保证精度和刚性.

网友:
是大车运行机构的传动轴吗?电机功率22KW,估计轴转速~9r/min.135mm可以,

网友(2018-04-08):
引用 网友B:
一个软件,设计轴的,看是否有用。
就是经验公式的界面程序。

我晕,下载了怎么是空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