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101A加工刀具材料选择

楼主(2009-04-08):
清问各位大侠加工材质是ZL101A的零件,对刀具材料有什么具体要求,最好选用何种材料的刀片,如要分粗精加工是否要选不同的刀片.请各位大侠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含硅量多少?
7 e7 @- J2 w# S& y. I另外,你是什么加工内容啊,铣?镗?铰?请说清楚.具体有些什么要求.

网友:
印象中,YG8可以了,这种铝材加工时有粘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