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汽油机活塞的直线往复运动输出来的装置---请教

楼主(2009-04-08):
请教各位高手,反过来利用活塞发动机可以吗?现在要求一个200hz的高频直言往复运动,摩托车发动机的转速可以达到要求,所以想用电机带皮带轮12000转/分的情况下连接摩托车发动机轴,带动曲轴,活塞往复运动,不知这样是否可行?如何把活塞的往复运动输出来呢?把气缸锯开润滑系统肯定会被破坏吧?

网友:
反正都是曲柄滑块,原理上可以变通下吧,
比如活塞用滚动轴承在导轨内滚动,要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皮带轮转速10000转时速度35米/秒,是否发热很大?好像有些装置正着用能用,反过来用比较困难

网友:
貌似好强大,楼主没说清楚要做什么用途,,摩托没有12000转,有点高吧,一般摩托车在3000 ̄ ̄8000,高转速的摩托车,国内还没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来顶一个悬臂梁试样

网友:
凸轮不一样吗?

楼主:
凸轮的加工精度不高,且为6点凸轮。润滑的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2009-07-21):
旋转斜盘机构(高效率制冷机用的),曲轴,斜齿轮加曲轴,四连杆机构,棘轮加超越离合器,摆线凸轮加超越离合器,这样的机构很多,你的速度够快,用旋转斜盘吧

网友:
兄弟,我给你的那个气动肌腱方案你没试吗?用管径小一些的气动肌腱,选高速响应的电磁阀,查了一下FESTO的快速阀资料,有最大切换频率达到280Hz的,MHE3、MHP3和MHA3这三个都能达到。气动肌腱要比机械接触式的寿命高的多

网友:
期待高手设计

楼主:
9# eden1234

楼主:
FESTO的快速阀频率高,但频率高每次的往复运动行程就小了,每次进气量小了啊

网友:
你原来给我说的,你的应用振幅很小,我觉得比较适合,振幅大,也就是行程大了,肯定达不到那么高的频率,费斯托的官方网站上有气动肌腱做震动的应用案例

网友:
润滑应该比较好解决,这种机构毕竟不需要密封。不过应该考虑一下受力和扭矩。

楼主:
润滑好解决吗?愿听高见

网友:
10# 草原蒙狼 华夏信息网http://www.0592o.cn
人力资源http://www.chhrm.com
股票黑马http://www.597la.cn
股票黑马推荐http://www.gphm.cn
医药网http://www.51yiyao.cn
人力资源论坛http://bbs.chhrm.com
栖息谷http://bbs.8808h.cn
神州信息网http://www.8808o.cn
股票行情http://www.8808u.cn
工业信息网http://www.8808t.cn
股票黑马推荐http://www.99qqq.com
股票黑马http://www.hrmbbs.com
中国管理网http://www.8808h.cn

网友(2009-09-30):
机械设计使用机构与装置图册 157页

有个高频振动装置,采用钢球凸轮(凸轮表面有很多球形凹坑)的原理来输出高频振动

摩托车发动机最高转速可以达到10000rpm,但是持续时间不能太长,因为活塞的线速度高了,对润滑和制造精度有很高的要求,而且摩擦副的温度会大幅升高,润滑油如果超过120℃就会裂解,还会析出碳粉,造成结焦积碳,使得润滑油变质,发动机很快就会损坏

网友:
电机带皮带轮12000转/分????有没有搞错算过离心力吗 ,高速电机不就得了,还要注意频率这么高曲柄连杆机构的平衡很重要,不然功率损耗、噪音、震动会很大。还有这套机构是做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