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时计算的问题?

楼主(2009-04-08):
最近涉及到关于工时计算的问题,有几个小问题理解的比较含糊,还请工艺高手过来帮忙释释疑,不胜感谢了!
1.是否写工艺的时候,必须确定相应的加工设备及工时;
2.什么是标准工时,其和实际加工工时有什么区别?
3.工时是不是一台设备一个小时的工作量?
4.如何计算工时,有没有简单的估算,如切削量/转速,然后再加上一定的装夹工时
问题比较初级,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不同公司不一样计算方法,老国企一般有标准工时
计算工时肯定要看N,F的,还有工进和快进时间,夹紧、安装时间……

楼主:
不知道那位做过此行的高手,能够稍微点拨下,给个方向该如何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产品的工时的计算不一样

网友(2009-09-14):
工时就产品在机器上加工时所用的时间

网友(2011-09-10):
是否有哪位高手详细来阐述一下。

网友:
工时的计算涉及到IE(工业工程)的知识,建议楼主学习IE(工业工程)的知识。

网友:
工时可细分为切削工时、辅助工时等等,切削工时可以用理论(比如吃刀量、转速、走刀速度)等等推测;辅助工时一般可以定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