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直线往复形式输出摩托车汽油机的活塞运动---请教

楼主(2009-04-08):
请问用电动机带动摩托车发动机的输出轴,进而带动曲柄,活塞作往复运动是否可行?我想要一个频率200hz左右的直线往复运动,另外是不是只能把气缸锯开来输出?这样会破坏润滑的话有没有其它好的办法?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直接用曲柄连杆机构就可以了,若你真想借用,将缸头去掉就方便输出了。
请问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用来做一个高频激振器,做疲劳试验用。转速12000转直接用曲柄连杆机构惯性力太大了吧?把缸头锯掉能保证润滑效果吗?能否持续工作4到5小时?

网友:
润滑应该没问题,其实这惯性应该比直接简单的曲柄连杆机构还大!国内的能拉12000的应该不多。改装前要详细咨询生产厂商!

楼主:
摩托发动机的转速一般最大上万转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查过。但惯性力太大是个比较危险的问题

网友:
把你需要的设备要求,如频率、位移量、受力等简单说一下,最好有机构简图。看有没有根号的办法

网友:
摩托发动机的转速一般最大上万转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查过。但惯性力太大是个比较危险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摩托车曲轴的转速很少有超过1万转的,
小型其他通用汽油机一万转的我倒是知道几款

楼主:
我就是需要一个频率200hz,行程正负25毫米(不小于正负10毫米),误差1到2毫米,能承受200牛(或以上)载荷的直线往复运动,能稳定工作4小时

网友:
那建议你:做一三峰或多峰凸轮来驱动挺柱,这样既能达到你的要求,又能降低转速,不知可否。

楼主:
6点凸轮也试过,但是频率高,弹簧恢复力大,磨损,而且润滑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