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工作压力与额定压力---请教

楼主(2009-04-08):
设计时,初选系统压力比如20MPa,然后得到液压缸的主要尺寸,随后重算了一下压力却为7.6MPa,此时液压缸的工作压力应该是重算后的7.6MPa,还是20MPa,因为试验压力要根据这个来弄,额定压力是不是将工作压力根据标准取值啊,比如说7.6MPa取10MPa

网友:
这个  楼主  看了一下  觉得还是不理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但依据《机械设计手册》第四卷里的液压缸的设计有很明确的规定了,机械设计的参考标准就是设计手册啊?????

网友:
额定压力为液压缸能正常稳定工作的压力,工作压力指液压缸实际压力.试验压力根椐要求的不同有1.25-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