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的激光头方面最关键的是什么?

楼主(2009-04-08):
电子设备的激光方面本人由于刚开始接触,不是特别了解,就自己所知道的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可别见笑) 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听说以前的激光是红色,现在最先进的改成了蓝色所以也叫蓝光.目的是让画质更清晰.

   激光的X,Y工作台是比较关键的,因为要找出电子部品的最佳位置.  有关X,Y工作台的方面不知道国内目前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这种东东是否仍然是国外制造?当然也希望民族工业跟上脚步。各位大虾有没有知道的

      本人现在贡献出日本一家公司生产的X,Y工作平台,供大家参考交流。

楼主:
什么电子生产设备板块呀,怎么一点人气都没有?偶上面的东东可是索尼公司生产线上最新配备的,竟然没人认识.......................................................................................................................................................................................

网友:
……
有关X,Y工作台的方面不知道国内目前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引用 楼主:

.
xzgg 网友好!
.
有关X,Y工作台的方面的内容,在我国的数控铣方面应用的很好,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你到我们网站数控版面中去找。
.
syw  090414---02.58

网友:
xzgg 网友好
补充两句,对所发图片分析,结构为导轨+丝杠+伺服电机+光栅尺反馈控制。其实这方面已经用的很多了,只是精度高一点,导轨+丝杠+伺服电机国内设计安装就能完成,光栅尺要买日本的。这是自己加工装配的,标准的XY平台,国内国外的有很多,上网查。
如果要精度又要速度考虑直线电机平台

网友:
xzgg 网友好
其实所提结构难点,不在机械结构的实现,而在激光光谱的应用参数

网友(2009-07-14):
你是什么格式啊,打不开

网友:
我觉得X-Y运动机构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专业厂家做,价格也比较低
关键的是激光的控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