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折弯---请教

楼主(2009-04-08):
一直以来在换算钢板折弯张开尺寸时,从来就没有考虑钢板折弯后其应力在折弯线两端的冗余量(挤出多余的量),容易出现断裂或端部不平。
  为消除其应力,在折弯前将板材折弯线端部割R角。
  问题就是这个R角怎么选定,请高手指教!

网友:
板材很厚吗?    上个图吧

L折 我还从来没碰到过在 折弯线两端开R的

网友:
一点就够了,不行就开缝

网友:
可以打压线

网友:
在相关的机械手册里有相关的最小弯曲半径R的参数,楼主不防找一下

网友:
看折的材料的特性和厚度而定,一般不用太大.另外可以考虑增加上刀的R角,这样也可以有限解决折弯开裂的问题.

网友:
半径=单边去除量或按料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