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输送轮制造经验者,请指教!

楼主(2009-04-08):
新收一批老外图纸,要报价,其中有几张图纸不懂,请熟悉此产品的高手指教,见图!
本人理解:中间是心轴,含SKF或FAG轴承,但是外套用什么材质?用何种方式热处理?结构是样? DRW1

网友:
如果是主动输送滚筒,那就是焊接结构,A3的料,

网友:
这样的滚筒国内有标准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浙江湖州德马滚筒的资料,还有中轴机械也是做滚筒的(也是湖州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看图纸是滚筒吧,滚筒又分主动辊和被动辊,下托棍,自由滚筒等,主动辊是没配轴承的。

楼主:
[感谢楼上指点,上面的两张图应该是主动辊吧,是不是做成实心的?还是钢管焊接成,里面空心?再附两张(这两张有零件图)。这两张应该是从动辊。

网友:
又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2013-01-22):
最近剛好要用到輸送機方面的滾筒~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