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生产旗型端子(连带公母端)?急求供应商

楼主(2009-04-08):
各位,有没有知道能生产旗型端子(连带公母端)的供应商,现在一般都是只有母端的!急求,有知道的推荐推荐,谢谢!形状如图

楼主:
怎么都没人知道 呀,有没有这种形状其它连接方式的呢??

网友:
没见过这种端子了。

一般的旗行、直形都能使用标准插片。

为什么用这种旗行端子了,有什么好处了。。。。。。

楼主:
这种可以双向连接,我这个是用在电源线上的,母端接开关火线,公端接马达端子,起保护作用了。有没有其它双向连接方式,或者能不能开一套这样的模具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