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PLC,型号AXon-24MR,用三菱的什么编程软件,仿真软件呢?

楼主(2009-04-08):
士林PLC,型号AXon-24MR,用三菱的什么编程软件,仿真软件呢?

谢谢!

网友:
是仿三菱的PLC吗?
如果是。应该都能用吧。三菱就两个编程软件。一个只是编程,不能仿真。GPPW有仿真功能。不过不会用。呵。感觉不形象。还不如直接上机看实际动作(输出)。

楼主:
士林是台湾的,它采用的是三菱的流水线和技术,产品和三菱通用,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
好像不能通用吧!或者楼主你发个程序上来,我帮你试试!

网友:
我有个士林的PLC,试过用三菱的软件进行读写,不行,不知道是不是与这PLC是十几年前的产品有关

网友(2009-07-31):
AXon-24MR可以用GPPW编程啊 我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