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柱塞泵的结构(150MPa)---求助

楼主(2009-04-08):
请问一下高压柱塞泵的具体结构是什么?就是把它分解开有哪几部分组成的?尺寸怎么样?小弟最近搞高压泵设计,还没有头绪呢,谢谢!

网友(2009-05-12):
1. 柱塞 2. 柱塞弹簧 3. 油封 4. 水封 5. 单向阀 6. o 型圈 7. 泵体 8. 进水管 9. 出水注射器

网友:
可分动力端、液力端。
动力端:曲轴箱、曲轴、曲轴轴承、连杆、曲轴瓦、连杆瓦、十字头、滑道、密封涵、动力输入轮等。
液力端:连接卡瓦、柱塞、密封涵、进液阀、排液阀、进出口、减振器、安全阀、齿轮油泵或注油器等。
具体尺寸取决于排量和压力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