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易磨损还是铁易磨损。用铜代替铁效果会不会好点?

楼主(2009-04-08):
铜易磨损还是铁易磨损。用铜代替铁效果会不会好点?

谢谢!

网友:
铜也分好多种的!黄铜就很容易磨损掉,青铜就好很多了!

网友:
紫铜炮铜好青铜就不用说了。。。

网友:
应该是 铁硬点吧!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如果是滑动套,涡轮,轴套等用铜是适合的,如果是台面,齿轮,轴类则不用铜。不过也不一定,还得看具体的情况而定。

网友:
ㄧ般而言,若是談到磨損,那麼環境大多是惡劣的,因此铜比鐵容易磨损.

网友:
从实际使用来看,铁好象比铜更耐磨

网友(2009-05-09):
铁的比铜的耐磨,不过铜大多用在轴套,那样长时间用下来,轴磨损不是很多,还可以换铜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