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阀的型号,样本找不到---请教

楼主(2009-04-08):
哪位高手又力士乐单向阀的资料,我有一个力士乐单向阀管式的,但是我查了样本找不到。型号如下:AB21-11/16-050-3-1X/M  R900545628

网友:
力士乐有几种样本,你查过的是哪一本呢?

楼主:
单向阀的样本呀。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AB系列是指力士乐自己不生产,但是可以找到代工的产品。附件应该和你说的类似

网友:
工程机械上有这种阀 就是一种止回阀

网友:
5楼的说得对。
应该是人家的产品,但rexroth做系统时又经常用到,就把人家的东东改头换面一下,编成AB标准了。

网友:
这种阀没什么技术含量,找个国产阀代替就行了.但要关注开启压力与通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