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料表面镀哪种材料容易焊锡呀?

楼主(2009-04-09):
有08F钢板,需要与二极管用焊锡焊接在一起
请问:钢板上镀哪种材料比如容易焊接呀
镀锡  镀镍????

网友:
镀金、镀银、镀锡、镀铜、镀镍都容易焊接,可根据产品成本考量!!

楼主:
2# danny128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哪一种成本最低且不影响导电性能?谢谢

网友:
镀锡可能好点
单纯镀铜不行
镀银。。。
镀镍影响导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镀镍后导电性能下降吗?

网友(2009-10-25):
镀铜底镍可行,我们许多产品都是这样处理。

网友:
镀锡容易氧化,目前镀光镍、镀哑锡(可以耐270镀高温,过SMD回流焊镀锡不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