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上带之后轮不能转了?

楼主(2009-04-09):
在没有加带之前同步轮是可以转动的,但是加了带后说是所选滑轮已经固定,不明白是为什么,希望哪位高人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等待到手解答,谢谢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关了后重新打开再照原来的方法来了一次竟然就可以转了,哈哈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莫名其妙的事。

网友:
应该是没有重新建模吧

网友:
这个嘛,向高手学习

网友:
要加上耦合的吧,需要虚拟仿真

网友(2009-05-25):
有时候真的是莫名其妙的,看来是有漏洞。

网友:
我一般把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都归为因为是D版。呵呵

网友:
正常,SW一般常有这种情况,有时出莫名的装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