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停机3个月该如何保养?

楼主(2009-04-09):
由于生产计划的安排,公司几台特种设备要停机3个月左右。请问这期间机器该如何保养?自动化加工专机,也可称作专用加工中心吧。

楼主:
希望坛友指点啊~~~非常感谢

楼主:
时间紧,任务急,大虾们帮忙啊

网友:
先彻底搞一次卫生,用油棉纱擦一遍,在主轴头部和工作台表面上薄薄的抹一层黄油贴上纸,最后用塑料膜将整个设备包起来,只要做好防锈和防尘就可以了.

网友:
机械部分就是做好防锈防尘。
电气部分要防尘防潮,电柜锁闭,最好把有缝的地方有胶带封上。这些不关键,关键是再次启用时最好对敏感元件(比如系统的各模块)做干燥处理(比如用电吹风,但要注意静电问题)。数控系统在停机后再上电时当掉的比例非常高,主要就是潮湿结露问题。但如果你的设备非常高档,那只需锁好电柜门就好了,机床本身会带除湿的功能的。

楼主:
呵呵,谢谢啦。今天中午缴交,还来的及,谢谢

网友:
o(∩_∩)o...,供我们参考

网友:
要做好防锈、防潮、防尘工作。

网友:
学习了!总的就是“机械方面做好防尘、防锈,电气方面做好防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