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什么焊接部破坏镀锌层?

楼主(2009-04-09):
由于图纸的错误,本来螺母和镀锌钢板是不联结的,现在收货方要求螺母和钢板是固定连接上去的,所以公司一批的货要返工。
公司现有氩弧焊和二氧化碳焊,想请各位高手指教,用什么工艺能够尽量少的破坏镀锌层。
下周三就要发货,所以现在比较着急。

楼主:
以前在奇瑞的时候,看到将螺母焊接到钢板上面都是用的二氧补焊,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
因焊接会增生高温,建议用碰焊。注意速度,碰焊处会有黑点。

楼主:
可是厂里面现在只有二氧化碳焊和氩弧焊,暂时我们用了氩弧焊来焊接,但是出现了问题,就是焊接过后变形,请问社区里谁有受热变形的计算类书籍,为了下一批的产品设计余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