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 旋转轴 密封---请教

楼主(2009-04-09):
现有一根直径50左右的旋转轴,轴的材料为20Cr或40Cr,转速在100r/min以下,处在250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希望能有几个较好的密封方案!需要密封的介质是聚合物,PP,PE,PVC等!希望前辈能给点建议!

网友:
高温密封一般用专用密封活塞环,是铸铁镀耐磨层的,你查一下,生产厂有一些,选一个合适的

网友(2009-07-03):
使用石墨环密封啊

网友(2009-12-16):
帮你顶上去再看看吧

网友(2010-04-25):
是不是用机械密封就可以吧

网友:
普通机械密封无法用在这么高的环境温度中,

网友:
机械密封就可以做到,密封要用冷却水冷却

网友:
使用PEEK吧,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

网友:
没有接触过这类设备,看看大家怎么处理。是不是可以参照塑料挤出机械设备上的密封?

网友:
杜邦全氟橡胶圈~!!~~!

网友(2010-06-07):
用机械密封可以的,只是成本会很高。

网友:
用机械密封就行吧,采用树齿或迷宫形式

网友:
机械密封就可以,选择内穿水降温就完全可以达到要求,并且成本也不高

网友(2010-07-24):
很简单,用带轴套的机械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