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使投影变成第一视角符合我们的习惯?

楼主(2009-04-09):
我正在学习proe出工程图,请问怎样才能使投影变成第一视角符合我们的习惯?

网友:
projection_type   改为:first angle

楼主:
请楼上的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万分感谢

网友:
1.文件/属性
2.绘图选项
3.在“选项”文本输入“projection_type”将值设为“first_angle”单击添加/更改
4.确定

网友:
多谢一片落叶,受用了

网友:
楼主感兴趣的话,研究下PROE的配置文件,包括工程图模块和零件模块
到那个里面设置以后是永久有效的。

网友:
PROE的配置文件?
在那里找?

网友:
PROE的配置文件?
在那里找?
引用 网友A:

在软件安装目录的“text”目录中,一般可以看到多个.dtl文档,用写字板可以打开看看。里边的设置可以改成符合制图习惯的。一般是将.dtl改好,放在config中设置号的路径里。
这样启动proe后,由config会自动装载设置好的绘图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