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两个轴承是不是背对背安装的?

楼主(2009-04-09):
各位大虾们好!  Q" c. S3 r9 z
   小弟在此请教一个问题,如何确定两个轴承是不是背对背安装的?谢谢!

网友:
看轴承外圈两端面的厚薄,一样厚就是面对面,一样薄就是背对背。

网友:
看轴承外圈两端面的厚薄,一样厚就是面对面,一样薄就是背对背

网友(2009-05-27):
拿圆锥滚子轴承举例:就按楼上的所说吧,先装内圈再装外圈,就是背对背,而先装外圈,然后再装内圈,就是面对面了。

网友:
看一下附件里的资料我想你会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