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螺纹怎么做?

楼主(2009-04-09):
SolidWorks 2008 ,零件外螺纹怎么做?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要什么效果?是装饰螺纹线还是扫描切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3 k# J, P* B: p4 A5 S先看看别人的吧,类似的话题已经有不少了。

网友:
我是用切除—扫描的方法做的   不知道这样做对不

网友:
装饰的用螺旋线扫描就可以的啊

网友:
用装饰螺纹和扫描都能做

网友:
最好用装饰螺纹做

网友:
如果要出图纸可以用装饰螺纹,如果要可见效果,可以把装饰螺纹打开可以显示螺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