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油脂类型

楼主(2009-04-09):
各种油脂类型

网友(2009-07-31):
精辟的论述
谢谢楼主

网友(2010-02-07):
可见 楼主是这方面的专家! 请问楼主 ,我有一组件 工况如下:

其中使用轴承支承 内径65 宽系列圆柱滚子轴承

转速1500r/min 载荷 较大 约额定动负荷的40%  而且还承受力矩载荷

类似大卡车的轮毂轴承单元

这样的用哪种脂较好些  ?

对脂要求 一般 高温50--100度左右    极压 得大  寿命要长。

可否推荐一款?

网友:
“可见 楼主是这方面的专家! 请问楼主 ,我有一组件 工况如下:

其中使用轴承支承 内径65 宽系列圆柱滚子轴承

转速1500r/min 载荷 较大 约额定动负荷的40%  而且还承受力矩载荷

类似大卡车的轮毂轴承单元

这样的用哪种脂较好些

对脂要求 一般 高温50--100度左右    极压 得大  寿命要长。

可否推荐一款? ”

试试美孚EP3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