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铍铜用什么材质的刀具比较好?

楼主(2009-04-09):
大家好,有没有人加工过铍铜?用什么材质的刀具比较好?

网友:
规范提问格式的草案,大家同意,就按样本提问!谢谢!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652&extra=page%3D6
请参阅!谢谢!

楼主:
好的,主要是想提高寿命,
现有刀具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崩刃
是使用在面铣刀盘上

网友:
不好意思还没加工过

网友:
①应该选用YG8或者YG6硬质合金,如果容易崩刃,建议你选用YG8。
   ②你的面铣刀是否是专用加工铍铜的?还是通用型的.如果是通用型的那就点问题了,
     加工铜类金属应增大前角

楼主:
请问下5楼
加工过铍铜是吗?我们是刚开始加工,还在调试工艺过程中,在市面上采购的焊接刀,A320型,说是YW2的
甭了很多把,往往一个面没有铣完就崩了,速度也很慢。
现在考虑可能是两方面问题:材质和刀具角度问题

网友:
改进办法:使用韧性更好的材质;使用刃口强化的刀片;检查工艺系统的刚性.

网友:
我们在加工铍青铜材料时注意两方面因数:材质,选用K20或K30的合金材质,国产的具体牌号有YG6X;刀具角度,因其较软,切削刃适当锋利一些,为防止刃口强度下降,适当留出刃带,还可以提高被加工面光洁度。从你提及的A320型号看,你是采用焊接刀头装在面铣刀上使用的,这是比较老式的面铣刀了,现在都用楔块式的面铣刀了,这种面铣刀只需选择刀片的后角就可以调整刀具角度了。

楼主:
能请教下8楼,
为什么选择YG6X的材质呢?
这种材质加工铍铜大概寿命会是多久?

网友(2009-06-01):
,用三菱1604的铣刀片,也很便宜,配合90和75的铣刀盘,一个刀片用了4个刀尖,什么老本都出来,要是不怕麻烦,直接买旧的,很经济.

网友:
我也很关注这个问题,没经验 啊

网友:
是啊,提问的内容都比较简单,想帮你都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