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美国图纸中下面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9-04-09):
如附件所示,朋友们有没有这方面符号意思的资料呀

网友:
只有那一段加工

网友:
能不能把整张图纸发上来啊,就一个字母谁能解释清楚啊

网友:
g,grind,可能代表此段需要磨加工,后面3.2是加工后的光洁度。

网友:
应该是光洁度

网友(2009-05-31):
此处要求磨加工,精度为0.8(国标)

网友:
楼上解释的很清楚哦

网友:
此处要求磨加工,精度为0.8(国标)
引用 网友A:

yes,it's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处要求磨加工,精度为0.8(国标)
引用 网友A:

我赞成,这解释!

网友:
G=Grind   32uin=0.8um

网友(2009-09-22):
高手。。 裁缝。。 隐藏的够深的。;

网友(2010-01-18):
从图纸要求看,粗糙度是用任何方法均可得到,但他没有说明这段长度,32表示值是Ra/Rz???如果这段是需要磨削,但可能造成外圆全长的形位误差的加大。

网友:
楼上说得有意思,英制转换成公制

网友(2010-02-21):
此处要求磨加工,精度为0.8(国标)
引用 网友A:
我支持这位大侠的观点,虚线标注的地方需要磨床加工,也可采用其中离心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