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维修,主轴回不上去?没弹力---请教

楼主(2009-04-09):
主轴回不上去?没弹力。

请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说是什么型号的机床吗、不同的型号结构是不一样的,比如中捷的z3040系列和上海无机的一些钻床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调整扭簧,也许断了。

楼主:
中捷Z3050钻床

网友:
这样的话,也许是链条断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中捷的z3050主轴是用装在套筒里的弹簧靠链条拉住主轴来保持主轴平衡的。一般有3种情况:
1,链条断开,这样只需把装有弹簧的套筒拆下,把链条接好就可以了,注意再接的时候要把主轴至行程上端,把手柄放在自动进给位置,防止主轴下落;
2,平衡力不够,不知道你说的主轴回不去是一种什么情况,是不能完全回去,还是一松开就直接落到行程末端,假如是不能完全回去,可能是平衡力不够,那样只需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就是在主轴箱下面有个调整螺栓,他可以调整套筒里面的柱塞的位置,调整弹簧的預紧力,与说明书的话你可以参照以下;
3,链条脱落,如果是这种情况通常只需把上面提到的调整螺栓调整到最小,把链条重新装到链轮上,注意在装的时候要把链轮的受力方向搞清楚,否则链条会给主轴一个向下的拉力

楼主:
谢楼上的大哥

网友(2009-05-12):
配重的问题

网友:
钻床都是有回位弹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