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伺服马达的功率和扭矩,有无计算公式?

楼主(2009-04-09):
各位大虾们好!
    有没有如何选择伺服马达的功率和扭矩的计算公式?谢谢分享!

网友:
計算功率和扭矩方法跟其它沒有驅別..你可以到這網址加入會員後,在支援項目下,有許多開放性計算中得到幫助,
但針對伺服马达倒有幾個必須檢核項目
1 加速轉矩是否滿足小於瞬時最大轉矩.
2 減速轉矩是否滿足小於瞬時最大轉矩.
3 連續轉矩是否為負值,是否考慮加制動器,是會積熱過量!!
4 JM跟JL比值是否合理,是否加減速器.
5 電機子整定時間是否夠短,周期時間是否理想.
6 最低速是否合理,會不會運轉不連續.
這些是我在做計算時對伺服马达規格选择主要項目..供參考...
www.gumptiou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