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液控减压阀?

楼主(2009-04-09):
什么是液控减压阀?哪位大虾了解阿,给小弟讲讲

网友:
是不是液控回路中的减压阀?
液控回路的先导压力较低20-50公斤,通常需将主油路高压(20-30Mpa)用减压阀减压.

网友:
看了一下样本符号,发现有先导减压阀接外控油路。我想是这样:先导减压阀由先导阀调压。在先导阀处遥控口外接遥控油路,当外控压力油打到先导锥阀时,可以得到另一输出压力。如果改变K口压力,应该可以得到两个以上的输出压力。为不同的元件提供适当的压力源。

网友:
从名称上判断应该是减压阀的主阀,一般是由溢流阀功能的先导阀来控制主阀的控制腔压力。

网友:
应该和挖机上的功率增加系统中2-stage溢流阀原理差不多。这个阀用在哪里呢?有无原理图?

网友:
远程先导阀控制主减压阀,配合电磁换向阀,可实现多级压力调整。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外控减压阀吧,就是出口的压力通过另一个管路来控制,通常是接在远程控制端口

网友:
论坛中有关于哈威多路换向阀原理的讨论,有全套手册和CAD原理图,其中有关于液控回路中减压阀的用法,详情参见链接,希望有帮助。

左侧第一片阀为进口阀片,从下向上,(1) CP3三通式定差旁通式压力补偿流量阀,(2)RV安全溢流阀, 通常设定为系统最高压力35Mpa,(3)RPM减压阀为工作阀片的比例减压阀提供先导供油(1.5-2.5Mpa),可以看到减压阀下的一条虚线连线两条虚线,并连通每个工作阀片的一对比例减压阀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0769&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