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压导轨,在修一台M1350外圆磨床---请教

楼主(2009-04-09):
最近在修一台上海产的3米的M1350外圆磨床,故障现象:精磨工件是磨削精度达不到,圆度超差。我是以下步骤进行修复:
1,我先重新校了一下安装水平磨削试验后仍达不到要求并且出现工件灼伤。在靠近床头架位置磨削工件出现磨削不均匀,火花时大时小;

2,检查主轴间隙0.10mm,重新调整至0.15mm,试车后没有好转:

3,由于机床采用的是静压导轨,我将所有润滑油稳定器重新清洗一遍后,再重新调整导轨浮起量的时候发现靠近头架位置导轨的的浮起量,表的示值竟然为负值,中部和靠近尾架处均可以调整到0.02mm.并且当把尾架处调整到0,中间不变的时候,靠近头架的位置的浮起量也变为0,再重新将尾架处调整到0.02mm,头架位置又为负值,大约在0.005mm。请问一下是油路阻塞还是工作台变形?

明天我想把工作台拆下看看是不是油路有阻塞现象。假如不是油路阻塞请精通的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谢拉

网友:
检查试件的中心孔
尺寸不好找导轨的原因,粗糙度不好找主轴的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主轴的跳动,主轴间隙0.10mm,重新调整至0.15mm不明白什么意思,你拆主轴了吗?

网友:
如果是静压主轴,M1350主轴间隙0.1,好像大了点,你怎还往0.15调呐?
如果是动压主轴,0.1那就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错了,更改一下,是从0.10mm调整到0.015mm

网友:
主轴回转精度,工件中心孔

网友:
工作台除非使用年限很久才会变形,一般有静压油膜的保护磨损很小,油路堵塞的可能很大。

网友:
我需要静压导轨的资料,请有资料的共享上来

网友(2009-05-12):
检查顶尖,中心孔,床头和尾座是不是等高?

网友(2009-06-27):
圆度超差。一般是头架的问题或者工件中心孔的问题。

网友(2010-05-06):
使用年限时间长的磨床,前后顶尖不同心,对圆度的影响挺大的

网友:
浮不起来处的润滑油调节阀芯堵塞或相关油路有问题

网友(2010-08-05):
圆度超差。一般是头架的问题或者工件中心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