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mechanical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04-09):
小弟用的是PROE2.0,每次用mechanical用到run时,就出现 msengine.exe遇到问题,不能继续下去。不知道怎么处理。
   也尝试了用PROE3.0,版本是M120的,用mechanical就提示许可证错误,

以上两个问题请各位大侠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
我这有同样问题,急盼赐教

网友:
我的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安装的问题啊?

楼主:
上网有查过,听说是与公司加密软件冲突才引起的,PRO3.0修复好了也一样,报msengine.exe错误,反正不知道要怎么办?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处理好这个。

网友:
郁闷,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请高手指教啊,不然学习没法进行了!!!

楼主:
有没有哪位高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们公司装的加密软件是什么“铁卷”,太变态了。

网友:
wildire engineer 和 mechanica 需要分别破解。

楼主(2009-05-10):
没有哪个高手能够解决"每次用mechanical用到run时,就出现 msengine.exe遇到问题,不能继续下去。"的问题?

网友:
好像我的也是,顶起来,看看哪位大侠给解决一下!

网友:
很想有大侠给出个提示。

网友:
许可证错误是没破解好,你看下,要是shooters破解的应该有个破解文件,你按说明走就行。
至于第一个问题,我还没遇见过

网友:
大家看看,出了这样的错误,该怎样解决?

网友(2009-09-21):
就是就是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啊!敬请赐教啊!

网友(2011-05-18):
现在还能下载到ptc pro Engineer wildfire 2.0 - mechanical 的破解文件么?那里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