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尺寸不稳---请教

楼主(2009-04-09):
加工零件的端面忽大忽小
但外圆还是好的
经查找
丝杠弯曲变形了
但机床的重复定位还是准的
这是这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这时就要检查一下丝杠与丝母之间的间隙了。

网友:
你说的不太清楚吧,端面忽大忽小怎么定位还准那,你说的是不是加工出工件总长定不住啊?

网友:
机床Z轴的滚珠丝杆间隙大了或者是刀架小拖板燕尾槽的配合间隙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