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DA数控冲床---求教

楼主(2009-04-09):
如何效正两个夹具间的误差?我所使用的机床是ARIE250NT,哪位大虾帮帮忙啊?先谢谢哦!!!

网友:
你所说的是不是机床上的上下转塔的误差?

楼主:
不是哦!!是(夹板材的)两个夹子的误差哦.

网友:
说清楚些,夹钳只可以移动的用来定位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板料靠住夹钳理论上应该是机床零位,冲净尺寸时发现有误差,如何调整系统零位和机床零位统一?AMADA夹钳一侧靠山是靠系统调整的,定位钉一侧是靠机械调整的

楼主:
是的啊!!我说的就是AMADA夹钳一侧靠山是靠系统怎么样来调整的哦??

网友(2009-05-24):
BALANCE  沒校正好嗎 ?

网友:
一般情况,不会误差很大!毛料应该不会影响精度。
如果净料加工,材料本身可能有误差!
如果材料没误差,要调整机床里面的参数,X Y 轴  最好让AMADA过来调整

网友:
04PC 有誰會操作 ?

要傳輸到 FANUC 04PC 該設定什麼樣的狀態 .

网友:
夹具度放纸进去....然后在每个夹具的上方冲一个大小一样的孔...然后量一下尺寸..直到误差少的时候就可以了..

网友(2009-12-07):
楼上说的很对,天田的维修加的薄铜板,。

网友(2011-01-16):
此类现象一般是:1.夹爪轨道变形或螺丝松脱.2.应急办法在夹爪前端挡料处增加适当垫片校准

网友:
可以垫一些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