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轴承问题

楼主(2009-04-09):
厂里产品配套的高速电机,  0.5kw.每分钟要求最高18000转.但调试至12000转时声音已很大,分解看轴承是用SKF  EXPLORER  FRANCE  6003-2Z.想请教各位轴承是否有问题.如果要求运转至18000转时电机声音都很低.用什么品牌的轴承好.先谢谢了.急求解决啊

网友:
18000转/分钟,6003-2Z这个型号,单从参数上来看,并不算高啊。

你所说的噪音大,是什么声音?大约多少分贝?轴承配置简图大概的画一下。轴承采购渠道是否从代理商那里拿的?

弄清楚以上问题后,你发上来,相信很快就会有大侠帮你把问题解决的。

网友:
如果常规轴承SKF你觉得用的都有问题,看看你的设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在铝材喷涂上使用的高速马达也有这有高速,但设计者不是选用普通的轴承,跟这个有点特别,考虑到电蚀现象,高温,高速等问题。

楼主:
再说明一下,我的机器是用两种高速电机,一种0.5kw.  另一个0.7kw.两个结构基本一样.只是出轴端不同.
(0.5kw电机所用轴承skf  6003.   6000.          0.7kw电机用轴承6004.   6000.  )
安装的刀具不同....但按理,不装刀具时运行声音应差别不大,    但0.5kw那种型号的电机声音就是很大.而且不是几个,是所有订购回来的都一样.....各位有何高见啊.  (我也问过生产厂家,回复说暂时无法解决)

网友:
是不是动平衡不好啊 这么高的转速

楼主:
今天买了个意大利品牌的电机回来试试,就立着放在台上,开到12000转.声音真的非常小,还有就是一点震动都没有感觉.....叹息啊......就是价钱贵了点......一个是国产的二个多....

网友:
SKF经销商,希望能共同发展,QQ:859031818

网友(2009-06-18):
不知楼主这么高的转速是用在什么上面?

网友:
有可能是转子的动平衡问题。

网友:
18000转对普通6003轴承来说已经很高了,建议楼主与厂家联系

网友(2009-07-24):
今天买了个意大利品牌的电机回来试试,就立着放在台上,开到12000转.声音真的非常小,还有就是一点震动都没有感觉.....叹息啊......就是价钱贵了点......一个是国产的二个多....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我们能提供你所要的这种高速电机,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实现这种电机的国产化,联系方式:xtmotors@gmail.com

网友:
电机振动小,要从多方面减振降噪。

一方面就是楼上所说的动平衡

另一方面就是要在设计上,对于轴承,可以提以下建议,如果是深沟球+圆柱滚子设计,固定端深沟球轴承可以加弹簧片调整轴承游隙。这个往往是设计上容易忽略的。

网友(2010-12-18):
如果SKF是真品的话,基本就是你的机器问题了,在轴承界SKF是老大的,虽然SKF不排除质量也会有问题,但是几率不会很大!

网友:
13楼说的很有道理,另外你轴承与轴和轴承室的配合也要有一个合理的选择。比如轴承室的材料如果是铝的,那么轴承与轴承室的配合要紧一个等级,比如原来是K6,那么就要变成M6。原因很简单,铝的热膨胀率比钢材要高。在轴承运行时温度的升高会使轴承室与轴承的配合变松

网友:
出现噪音有很多原因,楼主还是仔细检查一下把。

网友(2011-02-14):
是不是安装配合公差的问题呢?

网友(2011-04-03):
按道理应该比较好的!

网友:
电机轴承是有特殊要求的,不是品牌的问题,你得买电机专用轴承,比方我们国产的型号6003Z2.

网友(2011-07-14):
电机配套轴承有专用的游隙标准,是不是轴承的游隙过大了。

网友:
可以参考FAG精密电主轴的一些技术参数。他们的样本上说的很清楚。